台达(DELTA)PLC
台达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04):
请教楼主: 我在做485通讯程序时,不小心修改了特殊寄存器D1201 的数值,(D1201为PLC存储的通讯地址具有停电保护,现无法通讯,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还原。

网友A:
执行恢复出厂值设定操作。在WPL2.08菜单中: 通讯(C)--->PLC程序内存设定(M),再点选 回归出厂值设定,重新上电即可 你是改了D1121吧,不是D1201吧,这样的话你在WPL2.08菜单中 : 设定(O)--->通讯设定(P),将通讯站号改为0,然后再将在监控窗口中将D1120值改为K1

楼主:
谢谢! 对:是D1121 1 我按照你上述方法(通讯(C)--->PLC程序内存设定)还是提示无法通。根本无法设定 第二种方法也提示无法通讯。便无法改变D1120(还是D1121

网友A:
你是那一种机种的,ES/SS/EX第一种方法不支持的, 第二种方法都每种机种都适用的,你再试一试第2种方法,在WPL种设定通讯地址为0(以广播方式,不管plc地址被改为多少都能监控到PLC的),监控上后,你再将PLC地址D1121改为K1

网友B:
好像是255广播?!

网友A:
对,实际是255广播方式,255是发送出去都有回应,不管PLC站号是多少都会有回应信息,在不知道PLC地址的情况下会用到,而0方式是发送出去没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