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小女子求助:在wincc里怎么设置才能动态连接excel啊?

楼主(2005-08-04):
各位大虾,请问在wincc里怎么设置才能动态连接excel啊?在wincc和excel里分别要怎么样 设置呢?这个我不怎么懂,求助各位具体一点好吗? 小妹十分着急,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用dde的方式最方便,在excel里填写“=应用程序名|变量名”就可以了,很方便的,而且支持本机和网络。

楼主:
激情如火 能不能再说详细一些亚 小妹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不是太长的时间 谢谢了

网友A:
dde是动态数据交换的意思,excel和wincc都支持这种方式。详细的您可以先看看excel的联机帮助,如有问题,我再给你解答!

楼主:
激情如火大哥 你能不不能举个例子呀 也许举例很难 但是小妹我可以学得快一些呀 谢谢你了

网友B:
在WINCC里面你需要的控件里写脚本,有C和VB两种语言。我用VB写过的,可自动调出EXCLE且能读写数据。

楼主:
tobias: 能不能再说详细一些呀 怎么用VB程序语言写呀

网友C:
学一下WINCC内的脚本语言,好解决的很啊

网友D:
我有这个wincc通过dde和excel通讯的例子,要的话和shcima@126.com联系

网友E:
wincc通过dde和excel通讯的例子,在西门子网站上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