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刹车马达

楼主(2005-08-04):
(无正文)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57280

网友B(2005-09-28):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一般都有刹车的说明,即设置说明 一般都用刹车电阻

网友C:
还是不用变频器控制好,找个单独的接触器控制吧,刹车又不需要变频.单独控制安全.

网友D(2006-02-24):
变频器控制有变频器的特点,效果不错。如果是单纯的制动,建议不妨试试三木的刹车器。www.acepillar.com

网友E:
用继电器和变频器串在一起!当马达起动时,继电器吸合;马大的刹车就脱开.马达停止是继电器就脱离,刹车就顺瞬间吸合!

网友F:
是的,我们单位用的是KEBE的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