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关于S7-200一个问题

楼主(2005-08-04):
请教个问题.先说感谢你们了. 我这里有7台S7-200PLC CPU是226,和EM231.通过PPI连接,每个带有TD200一个.现在其中的一个PLC故障,更换一个新的,厂家说已经写好程序了.连接后,通电TD200显示可以启动,但是按启动按扭却PLC不工作.问题: 一,通电后PLC上的灯应该那个亮. 二,如果厂家说写好程序了,安装后是否能直接用,需要什么设置? 三.是否还需要通过S7-200软件设置呢? 四,怎么判断,厂家已经写上了程序.?如果有我想也有密码的.

网友A:
PLC的模式开关拨至RUN位置; 通电后PLC上只有RUN灯亮; 如果程序已经写好,不用通过软件设置. 上载程序,如果厂家已经写上了程序,有密码的话会提示输入密码,没有密码的话能把程序上载的电脑,且提示上载成功.如果PLC内没有程序,上载的程序是空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拔码开关有三个位置分别是RUN ,TERM,STOP。H上位为RUN ,绿灯亮。一般没有密码的,可以发程序卡重新输入。

楼主:
已经在RUN上了。但是组态王还是看不到数据?组态王需要重新设置?TD-200可以修改CPU网络地址?CPU-226地址1。TD-200地址是2。 在网络中正确?

楼主:
没人回答啊。西门子工程师跑那里去了。今天我打了800,什么服务啊,态度很好,就是不会知道解决问题。我急需要,他让我排队等带。呵呵,可笑。真没有惠谱的服务好。人家才叫服务呢。西门子要学习。

网友C:
拔码开关有三个位置分别是RUN ,TERM,STOP。H上位为RUN ,绿灯亮。一般没有密码的,可以发程序卡重新输入。

楼主:
已经在RUN上了。看青我的问题,在说。

网友D:
火气还不小啊,人家又不是求你是想帮你呢,猪头没一点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