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有过热烧坏的现象

楼主(2005-08-04):
各位大侠,小弟今天问一个土土的问题 最近做一个2.5kw的加热炉温控仪,用到的可控硅,但发现有过热的现象,并且已经烧坏 ,原来用的是BTA16的,现在换了BTA41,限流电阻和门极电阻均烧坏 本人比较外行,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帮助,请教各位应当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尽可能使用参数相同的元件替换,同时也要查一下控制(触发)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连续烧的话应该是线路有问题,触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
检查是否过载可控硅无过载能力

网友D:
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够不够,可控硅的耐压过流能力够不够。计算一下被烧毁电阻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