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风流量

楼主(2005-08-04):
我司现用的一普通压缩风流量计,采用孔板流量计配差压变送器的方式,但因压缩风中含水量大,水经常堵住仪表,造成测量不准,需经常排水。请问各位老大,谁有好的测量方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在流量计前安装过滤分离器。既能过滤出杂质又能将水(油)等液体分离。

网友B: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选用其它的节流装置作为流量的测量也不行,况且孔板的压损非常的大,特别是对压缩风的测量,对能源的消耗特别大,我公司生产的靶式流量计能够解决你的测量问题

网友C:
我同意123wer说的!!

网友D:
其实可以化繁从简,采用一体化孔板(变送器置于孔板之上),冷凝水源源不断流回主管道,且不需要排污阀,具有自洁净功能。用的好,您就多多宣传。

网友E:
(1)123的建议,投资小,施工快 (2)换表

网友F:
恩,同意换表!有孔板和涡街测量压缩空气效果都不好,用涡轮还可以,其他的量程大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