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炉煤气测量

楼主(2005-08-04):
我公司现采用孔板流量计,在低量程时测量误差太大,请问谁有好的测量方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A:
请问最小流速是多少,管道直径有多大,我公司生产的靶式流量计可能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高炉煤气中有焦油吗?假如干净的话,阿里巴是个选择。

网友C:
新手上路,请同行多支持一下吧

网友D:
如果工况条件允许可以选涡轮流量计,肯定比孔板要好的多啦

网友E:
威力巴或者超声波流量计都行

网友F:
我公司有微流量计,请问最小流量和流速是多少?QQ:29617673

网友G(2005-09-13):
差压式锥形流量计,不需要直管段。精度0.5%,量程比10:1。 13911759599汪

网友D:
不知道您需要多大口径和具体的工作 条件,如方便请说明

网友G:
锥型流量计有自吹扫结构,不结垢。

网友H(2005-10-17):
选好量程是关键!!

网友I:
请说出具体的参数?

网友J:
话不多说,本人做的最多的就是冶金企业,其中高炉煤气测量又是其中很大的一块,对于多年使用表明均速类流量计是最佳选择,有机会大家切磋。我的email是:myhostwap@yahoo.com.cn 李先生

网友K:
威利巴用得较多,其它均速管和弯管也不少。

网友L:
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测量

网友M:
热式质量流量计,我认为比较适合您的情况。

网友N: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L(2005-11-21):
楼主跑哪去了  怎么不回个消息了

网友O:
可以采用弯管流量计.安装方便,几个低廉,精度较高

网友P(2005-12-28):
      测量气体质量还有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涡街质量流量计,一家钢铁公司用了我们两台插入式涡街质量流量计,来测量转炉煤气,管径1800mm.精度可以达到1.5%.
  涡街质量流量计在其测量部分集成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PT1000测量温度.大家知道,介质流速在直径方向分布是呈类抛物线分布的,而类抛物线的具体形状和介质的雷诺数有关,雷诺数和温度有关,流量计内部计算机对流速曲线进行时时补偿,从而保证流量测量精度.
  和热式质量流量相比,涡街质量优点:可测量含有少量水分的气体,可靠性更高.
  和热式质量流量计比,其缺点是:涡街质量流量所测量的质量流量是由流速换算出体积流量,由体积流量经过温压补偿,最终换算出质量流量,而热式质量流量计所测量的第一手参数就是质量流量,所以,其测量精度相对热式质量流量计较低.

网友Q:
热式流量计从原理上看,通过测量温度有关,可能测量的响应不快!

网友L(2007-03-13):
FCI的广告贴够厉害的

网友R:
煤气含的杂质比较多,实践证明还是孔板较好,只是要选好型(在合适的压力损失范围内选择合适的差压,及二次仪表),在低量程位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每年要清洗较麻烦.

网友D:
介质很脏的话用V锥比较理想,不容易堵塞

网友S(2013-03-09):
我公司生产V型巴流量计,具有安装方便、精度高、稳定性好、寿命长等突出特点。有意向的,请来电多多交流!010-88627527。公司工程师具有近十年的各种流量仪表的现场服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