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FANUC的驱动报“5”号错误 什么原因?

楼主(2005-08-04):
我FANUC的驱动报“5”号错误,查了资料说是因为输入电压低。 事实上,输入电压不低,借了一只来可以使用。 型号: A06B-6079-H304 那位老师知道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我可以给你维修,13815106062,你是哪里的?

网友B(2005-10-09):
电压检测电路坏,一般是检测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