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400系列模块不上电

楼主(2005-08-04):
使用西门子S7-400模块过程中,我发现开关量输入模块特别易坏,总是一组一组的点号没有电压输出。不知为什么,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查查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如果接线和输入电压正确,应该是由于外部的干扰电压太大的原因吧!

楼主:
那别的组别的点号为什么没有事呢?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1、你使用的24V直流电源电流是否有溢余。 2、模块机架是否严格接地。 3、模块电源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