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防震

楼主(2005-08-04):
工控机的防震大家有什么好的见议?本人所用的工控机防震都不怎么好,经常会有板卡松动的情况,引起设备无法连接,好烦,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压条吗?

网友B:
听说深圳地铁的屏蔽门是用串口卡控制的,应该比较稳固,否则车门开不了了,呵呵。 知道的跟个贴。

网友C:
其实只要是使用金手指插槽方式的应用,对震动都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压条进行固定!但是如果是一些非标准的板卡,有些压条是压不上的! 如果从整个系统上来看,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嵌入式系统,cpu贴片,板卡的扩展改为104透针方式,就会稳固的多!但并不是任何系统都能改造。 在一种就是使用cpci的设备了,他对震动抵抗性能很强,但是价格较工控机高许多!一般用在电信军工等场合!

网友D:
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做结构,在主板+底板这种构架下对于主板及其它设备进行加固可避免震动引起的接触问题

网友E:
震动太烦了,前几天一台监控主机,在家测试好了,在搬到客户的路途中,虽然是非常的小心,连我自己都看了有点恶心。可是到工地一开机还是不是这个松就是那个松。真没办法啊。

网友F:
推荐你使用C-PCI的产品,应该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楼主(2005-11-28):
看来大家对工控机的防震都有考虑很多呀
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我有用压条,但是很多非标卡是压不到的,我只好用胶垫

网友G:
PXI机箱坚固,可参考其稳固效果加以应用

楼主(2007-03-06):
我也感觉比较烦
经常会遇到板卡松动的情况

网友H:
为啥偏要安装在这么震的位置呢?

网友I:
研华嵌入式产品能满足你各个方向的抗震需求,有兴趣可以来信咨询。

shaohui@acitetch.com.cn

网友J(2007-04-09):
磐仪嵌入式产品可以完全满足您的要求!
---------
磐仪科技、坚若磐石
蒋生
jiangchenhui@arbor.com.tw

网友K(2008-07-30):
我這邊有適合的防震材料唷!! 您可以上網看看~w~~
www.powertronics.com.tw

主要就是要看您的防震東西重量是否太輕,因為太輕很容易就鬆動了。
有興趣我們可以一起研究研究,我們專門提供防震材料在機構中。目前包括研華,磐儀都有跟我們購買商品。

e-mail :  paul.huang@powertronics.com.tw

网友L:
MOXA的嵌入式计算机做的就是防震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