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马达的接线

楼主(2005-08-04):
我有一个旧的 COOL MUSCLE 的步进马达,马达型号为KH42KM2B036 集成驱动器型号为 CMI-P-17L30 。我现在的资料上只有 1号线接24V,2号线接0V,3号线应该是接脉冲2或方向信号,8号线接脉冲1,9号线为脉冲2或方向信号的24V ,10号线为脉冲1的24V。 但是还有一个电容我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另外我现在用的是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上面的接线方法也不知道正不正确,是不是另外还有设置?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话请给我留言。万分感谢!

网友A:
1、外接DC 24V+ 2、外接DC 24V- 3、输入2- 4、 5、 6、 7、 8、输入1- 9、输入2+ 10、输入1+ 11、GND(与2相通) 12、输出DC 5V 如果是脉冲、方向信号,输入1为脉冲、输入2为方向; 如果双脉冲信号,输入1为CW,输入2为CCW 我记得,电机出厂时默认是双脉冲控制。 这两个输入点建议用5V的信号控制。

楼主:
刘岩利: 你好,多谢你的帮助。我按照你说的接法试了一下,现在马达已经能够动起来了。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只能够使用脉冲,方向信号控制。如果要改步进马达的设置的话好象只能用数据线通过电脑来修改,是不是?但我现在没有数据线。我的想法是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转换正反转的脉冲,这样的做法好象很不专业。但应该也可以实现吧?能不能够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各位觉得怎么样? 能不能够实现啊?

网友A:
普通继电器在通/断的瞬间会抖动,电机多收脉冲

网友B:
没有拨码开关选择脉冲+方向模式?1N可以输出两点脉冲。电容(?)是不是驱动器电源端的滤波器?

网友A:
那不是电容。就是电源端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