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熟悉WINCC6.0的朋友请帮忙!

楼主(2005-08-04):
请问各位大侠,WINCC6里面最多可以做多少历史趋势曲线,也就是可以监视多少变量。通过通讯取上来的变量的历史趋势组态,与直接进本系统AI板子上来的变量趋势组态方法有什么不同?我现在所做的PLC系统,既有直接上来的变量,又有通讯上来的变量,对直接上来的变量组态趋势图没有问题,但是通讯上来的变量组态趋势显示的不正常,全是锯齿的曲线,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通过通讯取上来的变量的历史趋势组态,与直接进本系统AI板子上来的变量趋势组态方法是一样的。您看到的通讯上来的变量的值是正常变化的吗?

楼主:
是啊!我用的是S7-300的PLC,CPU的型号是315-2DP。现在这些变量(不论是通讯过来的还是AI的)在画面上均可以在I/O域中正常显示,我用在线趋势表格监视,显示也正常。今天又有变化:锯齿型的曲线不见了,但是历史趋势曲线始终保持不了,只有切到趋势画面时才有历史趋势曲线,如果切到其他的画面,再切回到此历史趋势画面,在此之前的趋势曲线又没有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难死我了。请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您用历史记录向导,添加对关心的数据的历史记录功能。

网友B:
你把变量记录归到硬盘里,不要归到内存里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