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矢量(也就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模式)是怎么工作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5-08-04):
(无正文)

网友A:
V/F控制方式无法对转矩实现稳定的精确控制,在一般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下,可以用开环矢量(也就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模式)来实现工艺控制。

网友B: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原理是基于电动机端电量(电压、电流)的检测,运算得到实现高精度运动控制(矢量控制)所需的磁通位置(如转子磁通位置)、电动机转速等量,实现闭环磁场定向控制。与采用速度/位置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旋变等)检测速度/磁通位置的方案相比,省去了传感器的成本,但磁通位置/转子速度自检测算法比较复杂,而且控制精度也要相对差些。目前 在低速甚至零速下如何提高无传感器控制的精度是业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