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20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5-08-04):
MM420,3相400伏级,带一3KW电机(灌装机主电机),已正常运行3年多。最近出现: 1、变频器输出继电器10、11端吸合(用做报警),始终如此; 2、停机时(无运转信号)或运行时都有可能报F001故障,甚至对变频器稍作振动,都会出现此现象,断电再上电又可运行。 3、仍在运行当中,每天出现数次(无规律)。 运行环境:温度小于45度,但湿度较大,3年未做清扫。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不胜感激!1

网友A:
F0001:过电流 原因有: 􀂾 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 2: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 3: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 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7:增加斜坡时间

网友B:
你提的问题出现在V/F方式控制中,你可以:P1300设为1,P1310进行减小调整,P1120的上升时间加长调整,特别是P1310.祝你成功.

网友C:
你们把问题说的太复杂了其实是,主板和驱动板接触不好,因为结构的原因440用久了,主板和驱动的连接容易产生接触不好,会跳代码.F022,F001等,处理的方法很简单,清洁机器,重新装一道,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