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8 运行报PoCi"输出短路”

楼主(2005-08-04):
施耐德ATV68 运行报PoCi"输出短路” 未接电机 !

网友A:
接上电机运行。查电机,参数设置。

网友B:
功率元件损坏,是硬件有问题,看来你的破费,与电源驱动板,触发板,IGBT或者风扇卡(200KW以上)都有关系.可以检测三相U,V,W对中性点电压判断那相有问题.否则就更换电源驱动板

楼主:
功率器件不可以测试; 现在发现上桥驱动电压低(1.5~2.5V) ;下桥驱动电压正常(11.5~12.5) ;

网友C(2007-11-23):
施耐德ATV68 运行一段时间显示PoCi,复位后运行一段时间又显示PoCi,资料说电源故障,更换有关器件.不太明白有关器件指的是什么?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D(2008-01-02):
200KW 的电源板驱动板我都有?
要的话
QQ65376035

网友E:
已经停产了

楼主(2010-04-12):
已经修好  !  驱动电路过流保护检测电路有问题!  模块没坏!  特告知大家!www.jnkedi.com 维修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