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4?Pack2?

楼主(2005-08-04):
有一问题想请教:我在安装SIMATIC TP170A触摸屏的时候,安装一半时系统提示:“系统检测出尚未安装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2”,而我的系统是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我认为PACK 4比PACK 2应该高一档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SIMATIC TP170A就必须在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2下安装?但安装不得不退出时,软件可以使用,但不能与STEP7集成!即在界面中:FILE>integrat in step7 project为灰色,不能点击!郁闷!!! 在安装.protool.RT文件时,又出现:SETUP for this option package could not be found!安装又不得不中止! 请高手指点指点,TP170A触摸屏刚接触。

网友A:
我用过,siemens的软件对系统的要求很严格,建议还是按照要求,安装sp2。

楼主:
to:激情如火: 你好 我上网下载了sp2。,当在安装sp2时,系统出现:“所安装的WINDOWS 2000 版本更你正在安装的更新版本不相配”!那我是否先卸载PACK 4,再安装PACK 2,期答复!

网友A:
当然是必须先卸载sp4然后再安装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