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二极管识别

楼主(2005-08-04):
各位大虾:小妹初入工控,维修变频器时常受到色环二极管识别的困绕,不知有哪位高人知道读其稳压值的方法,说来共享!多谢了!!如 绿黄红(也可能是 红黄绿)恕晚辈无知,从哪头读都不知道,请各束己见!!!

楼主:
这么多高手!没人知道???????????

网友A:
古人说:内事不决问LP,外事不决问GOOGLE,搜索SMD CODE!有结果的!或者加我QQ289736176我有个SMD CODE BOOK传给你

网友B:
用耐压表测又准又方便,没见过介绍色环二极管识别。

网友C:
色环二极管的相关识别我不知道,但色环电阻的识别我到是有资料,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邮箱meto11@21cn.com

网友D:
我看你自己看错了吧,是色环电阻。我搞技术十多年没有听说有色环二极管。你可以打电话来我帮你看看013990950960

网友E:
不错我也见到过,科比变频器上就有好几个色环二极管,例如:从正极到负极依次为灰黄总黄.

楼主:
我晕!!!!!!不知道色环二极管,,我看错了......................??????????!!!!!!!!!!!!!郁闷!色环电阻识别是能进到这里的都该知道!!!!!!!! 这么多修变频器的没人知道怎么识别,我好无奈

网友B:
因为没这必要!

网友A:
http://www.21ic.com/news/n2105c95.aspx可以下载SMD CODE BOOK,有一点讲到色环二极管的!

楼主:
李工:请问你在维修时,遇到击穿的色环二机管,有没有相同的,你怎么知道它的稳压值,没必要吗?是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B:
通常变频器不只一个稳压管,也不会同时烧坏,变频器电路相似,看到用处就可知道稳压值。

楼主: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应验丰富,理论不足,我是想找到更简洁的方法哟!不是所有的人都象你一样,那么牛!

楼主:
特殊的时候就有一个,你就有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