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NET和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05-08-04):
Intouch通过ControlNET总线连接一AB Controllogix PLC,站号为0。通过以太网连接一AB SLC500 PLC。系统原先只有Controllogix PLC,SLC500是现在要增加的。网络结构是:SLC500、工控机和一台调试用的笔记本都连到交换机上,并且IP都在同一网段,180.20.100.165----180.20.100.200----180.20.100.199。Controllogix PLC通过ControlNET总线连到工控机上的ControlNET总线板卡。

楼主:
Controllogix PLC的站号为0,SLC500站号为1。在工控机和笔记本上都能对SLC500 PLC进行编程(上传、下载),笔记本上的Intouch程序运行也没问题(笔记本上的Intouch程序只是针对SLC500 PLC,没有定义Controllogix PLC)可以监控SLC500 PLC。

楼主:
但是工控机Intouch程序运行的时候(工控机上的Intouch程序定义了SLC500 PLC和Controllogix PLC设备),Intouch只能找到Controllogix PLC,而连接SLC500 PLC失败。(SLC500 PLC的配置和笔记本上的相同)。同时笔记本也找不到SLC500 PLC了。

楼主:
说明一下:无论什么时候,笔记本和工控机都能Ping通SLC500 PLC。

楼主:
Intouch使用OPCLINK驱动,RSlinx(专业版)作为OPC Server。 ----------------------------------------------------------- 我想问题可能出在这:在定义SLC500 PLC以太网通讯的时候,站号和IP地址(HOSTNAME)是对应的,站号1是SLC500 PLC(对应180.20.100.200),站号0默认的是主机。而站号0已被Controllogix PLC用了。这样主机(工控机)就无法找到SLC500 PLC了。 ---------------------------------------------------------- 现场有另一套系统结构和上面说的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Controllogix PLC的站号为2。系统运行正常。(我不能改Controllogix PLC的站号,这部分是别的公司做的,并且一直运行正常) ---------------------------------------------------------- 不过也有疑问:ControlNET和以太网是不同的协议(但都使用RSlinx与上位通讯,都使用RSlinx作为OPC Server),站号对此有影响吗?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 邓老大:您给看看。

楼主:
简单的系统结构:1、 ------------ | 交换机 | ------------ | | | | | | | | | ---------- | ----------- | | | | | | 站号:1 ------- SLC500 PLC |Intouch| 笔记本电脑(调试用) (180.20.100.200) ------- (180.20.100.199) (180.20.100.165) | | ControlNET总线 | 站号:0 ControlLogix5000 PLC 2、 ------------ | 交换机 | ------------ | | | ----------------- | | | | (工厂局域网) | 192.168.0.3| 180.20.100.180 站号:1 ------- SLC500 PLC |Intouch|(双网卡) (192.168.0.2) ------- | | | ControlNET总线 | 站号:2 ControlLogix5000 PLC 分别独立的两套系统。系统2运行正常,系统1的情况如上所述。问题是出在站号上还是网络结构上(IP)呢?

网友A:
您必须修改plc的地址,使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站号和ip,ControlNET和以太网是不同的协议,但是对设备的通讯,是按照先建立以太网连接,然后再通过站号来发出通讯指令。所以您必须修改使他们都具有不同的站号。

网友B(2007-08-07):
看看你的RSLINX OPC配置是不是出现问题,我经常用SOFTLOGIX和DFI协议的PLC一起用RSLINX做OPC SERVER也没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C(2019-05-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