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求助

楼主(2005-08-04):
请问各位,DCS点数是如何计算的?如温度、压力、流量、电动门、执行器、电动机启停等等各种热工信号,还有输出信号等。谢谢!

网友A:
温度\压力\流量:一般是AI且只能算做各1点; 电动门:一般是有2个DI(开关的状态),2个DO(开关),有的带调节的要加1个AO和1个AI; 执行器:1个AI,1个AO; 电动机:3个DO(开\关\故障复位),3个DI(开的状态\关的状态\故障)

网友B:
我的浅见: 对 “说啥子吗”同志的意见,我比较同意,补充一下: 执行器如用开关量控制则为AI 1,DO 2 电动机:DO 2(启停信号),DI 1(运行状态、一般为常开);电动机的其他点(文中所述),一般为软点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