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contorlnet和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05-08-04):
Intouch通过ControlNET总线连接一AB Controllogix PLC,站号为0。通过以太网连接一AB SLC500 PLC。系统原先只有Controllogix PLC,SLC500是现在要增加的。网络结构是:SLC500、工控机和一台调试用的笔记本都连到交换机上,并且IP都在同一网段,180.20.100.165----180.20.100.200----180.20.100.199。Controllogix PLC通过ControlNET总线连到工控机上的ControlNET总线板卡。 -------------------------------------------------------------------------------    Controllogix PLC的站号为0,SLC500站号为1。在工控机和笔记本上都能对SLC500 PLC进行编程(上传、下载),笔记本上的Intouch程序运行也没问题(笔记本上的Intouch程序只是针对SLC500 PLC,没有定义Controllogix PLC)可以监控SLC500 PLC。 --------------------------------------------------------------------------   但是工控机Intouch程序运行的时候(工控机上的Intouch程序定义了SLC500 PLC和Controllogix PLC设备),Intouch只能找到Controllogix PLC,而连接SLC500 PLC失败。(SLC500 PLC的配置和笔记本上的相同)。同时笔记本也找不到SLC500 PLC了。 ----------------------------------------------------------------------------    说明一下:无论什么时候,笔记本和工控机都能Ping通SLC500 PLC。 ---------------------------------------------------------------------------    Intouch使用OPCLINK驱动,RSlinx(专业版)作为OPC Server。   -----------------------------------------------------------   我想问题可能出在这:在定义SLC500 PLC以太网通讯的时候,站号和IP地址(HOSTNAME)是对应的,站号1是SLC500 PLC(对应180.20.100.200),站号0默认的是主机。而站号0已被Controllogix PLC用了。这样主机(工控机)就无法找到SLC500 PLC了。   ----------------------------------------------------------   现场有另一套系统结构和上面说的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Controllogix PLC的站号为2。系统运行正常。(我不能改Controllogix PLC的站号,这部分是别的公司做的,并且一直运行正常)   ----------------------------------------------------------   不过也有疑问:ControlNET和以太网是不同的协议(但都使用RSlinx与上位通讯,都使用RSlinx作为OPC Server),站号对此有影响吗?    ----------------------------------------------------------------------------   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   邓老大:您给看看。

网友A:
拿掉现有的controllogix plc 配置0,只和 slc500通讯试试。 注意把hosts(C:\WINNT\system32\drivers\etc\hosts)文件加入你的slc500的IP及hostname 两PLC走不同的通讯方式,应没有影响。

楼主:
找到原因了,和网络没关系。Iutouch通过OpcLink与PLC相连,OPCServer是RSLinx 。Iutouch是1000点的,现在只用了800多点。OpcLink里建了两个Topic,Items分别为382、48个,此时没有问题。可是当增加第二个Topic的Items时,和SLC500(对应第二个Topic)就无法通讯了,OpcLink提示第二个Topic“ERROR”。难道OpcLink对Items数量还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