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NC的精度

楼主(2005-08-04):
为什么说CNC系统采用模拟量控制伺服比采用脉冲控制的定位精度要高?

网友A:
1、脉冲量给定是半闭环,无法避免传动误差; 2、脉冲量给定的系统,其位置PID在驱动器内实现,模拟量给定的系统位置PID在数控系统内实现,二者的CPU资源哪个更高不言而喻; 3、脉冲量给定的精度取决于脉冲频率,而这个频率是很有限的。但模拟量给定的系统精度取决于速度环响应带宽。 此外,肯定还有很多影响因素,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B:
是这样吗?我不敢苟同。

网友C:
楼上的也可以谈一谈你的看法啊!

网友D:
模拟量的位置PID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模拟量给定的系统位置PID在数控系统内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