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 问题求教

楼主(2005-08-04):
请问:我要用十对启停按钮,我选用了"位图","设备类型"我用了"LB"."地址"分别从"3.01"到"3.05"和从"4.01"到"4.05".和PLC连接后,我按一个按钮,其他的四个都动作!!!我把设备类型换成"IR"就可单独操作.或把某个个地址换成5.xx,这个按钮也能单独操作.小弟是第一次用Eview,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LB:表示的是LOCAL BIT即本地位地址,其节点位于触摸屏中,使用这种设备不需要从PLC读取数据. RBI:配方索引位地址. RB:配方位地址. MS_RB:这是在多台触摸屏互连的时候,在SLAVER上可以使用该地址来访问MASTER上的配方记忆卡的位地址内容. MS_LB:这是在多台触摸屏互连的时候,在SLAVER上可以使用该地址来访问MASTER上的本地节点的内容.

网友B(2008-05-22):
简单地说地址写错了。
LB的地址是LB1,2,3…………以此类推,不能写3.01的地址,而欧姆龙的地址是要写成1.01,1.02,…………这样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