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intouch程序

楼主(2005-08-04):
拷贝了一个intouch程序后,在自己的机器上无法打开,提示“无法编辑应用程序。进程windowmaker(运行在计算机tingtaob-pt6585上)正在编辑此应用程序。

网友A:
删除程序目录下的appedit.lok文件即可。

网友B:
删除应用程序目录下的*.lok文件。 intouch 的扩展名称意义请参见intouch的发行说明文档. 或kbcd 光盘.

楼主:
谢谢邓工,fubing,已经打开了。

网友C(2009-05-05):
遇到同样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说的文件删除了但是还是连接不上啊错误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wonderware logger service on node A390(A390是我的电脑名字)很是苦恼啊

网友B:
unable to connect to wonderware logger service on node A390、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