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与s7-200plc连接

楼主(2005-08-05):
哪位高手知道用weinview触摸屏(mt506l)与西门子s7-200plc怎样做才能连接上。请指教!!! mt508s就能连接为什么???

网友A:
你的MT506l的版本号是什么?是V45吗?

网友B:
通讯参数设置:RS485 2W,8,1,EVEN,9600(必须与PLC设置一致),PLC站号:2。 通讯线焊接方法: HMI RS485口 PLC编程口 1 ---------- 8 2 ---------- 3 5 ---------- 5

网友C:
WEINVIEW MT500 SIEMENS PLC PLC RS485端口 S7-200系列CPU 9针D型母头 PPI通讯端口 9针D型公头 1 RX- ----------------------8 D- 2 RX+ ----------------------3 D+ 5 GND ----------------------5 GND

楼主:
上面几位朋友的意见我都做过,不行两部分不能通讯。 哪位高手再给指点一下?

网友D(2007-10-13):
上面几位朋友的意见我都做过,能通讯。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应该能的

网友F:
看看你的触摸屏设计程序中的系统参数,通讯参数设置:RS485 2W,8,1,EVEN,9600(必须与PLC设置一致,
人机站号0,
PLC站号:2。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具体参照EB500使用手册,可在http://www.weinview.cn/上下载
EasyBuilder 500 使用手册
西门子自动化
SIEMENS S7200 系列PLC 与WeinView MT500 触摸屏的连接说明
EasyBuilder500 软
件设置:
参数项推荐设置可选设置注意事项
PLC 类型S7/200 SIEMENS
通信口类型RS485、 RS232/RS485
数据位8 、
停止位1、 必须与PLC 通信口设定相同
波特率9600 必须与PLC 通信口设定相同
校验偶检验偶检验、必须与PLC 通信口设定相同
人机站号0 对此协议不需要设定
PLC 站号2 必须采用推荐的设定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人机互连通信速度115200
PLC 超时常数3.0 请采用默认设
PLC 数据包0 范围内设置建议在0-
P LC 软件设置:
1.需要设置PLC 地址为2。

连接通讯线为触摸屏为:PLC RS485端口
PLC为S7-200系列CPU  PPI 通讯端口 9 针D 形公头系列CPU

网友G(2007-12-12):
能通讯上就是显示的速度较慢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H(2008-03-28):
能通讯
就是不太稳定

网友I: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答吧

网友J:
还可以,和西门子的KTP-178相比,速度差不多。
美中不足的是,MT500与S7-200的通讯速率最高只能到19.2K。

网友K(2008-06-13):
同志们不用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以前weinview 5.7寸的触摸屏连西门子S7-200PLC就是有问题,不过现在好了!垃圾屏.

网友L:
    这个很好连接,不需要什么设置啊

网友M(2008-12-03):
收益!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N(2009-02-06):
引用 网友C:
关于WEINVIEW MT500 SIEMENS PLC PLC RS485端口 S7-200系列CPU 9针D型母头 PPI通讯端口 9针D型公头 1 RX- ----------------------8 D- 2 RX+ ----------------------3 D+ 5 GND ----------------------5 GND

我一般都是自己做,花费3元左右!

网友J:
对:YYCY 关于

同志们不用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以前weinview 5.7寸的触摸屏连西门子S7-200PLC就是有问题,不过现在好了!垃圾屏.

用的人很多呢,还可以. 因为它便宜,质量还说得过去.

内容的回复:

网友O: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P(2011-09-15):
模拟输入16,模拟输出8,数字输入16-32,数字输出16,要求触摸屏与s7-200系列的plc连接,用RS232通讯,选出plc型号和触摸屏(与RS232通讯方式吻合)以及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