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罐体液位测量

楼主(2005-08-05):
请教大家,球罐里是丙醇液化气,压力1.8MPa,温度-40到40度之间,要求测量范围在12米,有现场就地指示和4-20mA输出,用什么表好,谢谢

网友A:
用差压变送器可以很好的解决,我在化工厂时也用过带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也不错

网友B:
ZW1151差压变送器符合要求,另有磁致伸缩液位计也可以,不过价格高。 北京中旺 李刚 www.zw-dz.com 13552189794

网友C:
FUJI差压变送器、双法兰变送器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雷达液位计在测量液化气(LNG)的应用越来越多。 寿命长,维护量低,精度高。

网友E:
WP差压变送器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F:
可用射频电容的,测液体很准的

网友G:
丁丁大哥哥你好象是做超声波,雷达方面的吧!怎么一直推荐这些产品,这东西价格比其他的高好多呢!

网友H:
我公司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可以来电:13237484382 湖南赛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I:
我觉得压力的很好,安装很方便,而且调试效正都很简单!

网友J:
用压力数字表较好些,我们的表可以现场显示,也可以4-20mA远传,-40至50度温度补偿,全温区精度为0.5级,各种接口可选,价格优惠,是为国外定制生产的产品,性能可靠,可来电。13386855269

网友K:
我公司的磁致伸缩传感器比较好,准确可靠,精度高,满足你的要求!联系电话:0631-3652181

网友L:
用差压变送器和雷达两种方式都可以。差压变送器价格稍便宜,雷达测量来的直接,精度也很高。球罐的液位检测使用较多的方式是:雷达。顶部安装,维护更换比较方便。我们有西门子的产品可供选择。上海先旺自动化 侍021-64859191-311/313

网友D:
哈哈!! 因为最近在研究雷达、超声波,所以推荐的比较多。 不要意思!知识面比较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