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

楼主(2005-08-05):
李老师: 你好!有没有修过富士G11-90KW.通电一段时间(不运行)报OH1,我查了好象除了一个热电阻检测外,没其他检测,能指教一下有其他可能导致这个报警吗?

网友A:
端子13和11之间是否有短路?20mA以上就算是短路状态。

网友B:
以前有碰过是主板故障。

网友C: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富士G11-75KW ,一送电就报OH1,问题就是出在驱动板上的三线风扇,更换后正常.....

楼主:
没有接任何线,只有电源.风扇是没有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