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PC通讯

楼主(2005-08-05):
老大们:打扰一下,我用VB编写三菱PLC与PC通讯时,接收到的数据不是希望的数据,有哪位能否帮我一下,谢谢,QQ59576476,电话13510556651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总览 该协议实际上适用于PLC编程端口以及 FX-232AW 模块的通信。 通讯格式: 命令 命令码 目标设备 DEVICE READ CMD "0" X,Y,M,S,T,C,D DEVICE WRITE CMD "1" X,Y,M,S,T,C,D FORCE ON CMD " 7" X,Y,M,S,T,C FORCE OFF CMD "8" X,Y,M,S,T,C 传输格式: RS232C 波特率: 9600bps 奇偶: even 校验: 累加方式(和校验) 字符: ASCII  16进制代码: ENQ 05H 请求 ACK 06H PLC正确响应 NAK 15H PLC错误响应 STX 02H 报文开始 ETX 03H 报文结束 帧格式: STX CMD DATA ...... DATA ETX SUM(upper) SUM(lower) 例子: STX ,CMD ,ADDRESS, BYTES, ETX, SUM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SUM=CMD+......+ETX; 30h+31h+30h+46h+36h+30h+34h+03h=74h; 累加和超过两位取低两位 感谢网友visualboy提供。

楼主:
老大,搞定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