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E只能采集128个点?

楼主(2005-08-05):
我用DDE从VB的Form向IFix的数据库装数据,但发现标签超过128个就无法连接了,值全为??? 哪位指点一下如何扩展DDE数量?

网友A:
应该不会这样,不知道你是不是把VB作为server,IFIX作为client,如果把IFIX作为server现有的驱动是不行的

楼主:
IFIX中不是已经有DDE32的驱动吗,难道还要另外再安装驱动?

楼主:
看来没有人真正做过完整的项目,还是我自己来回答吧,希望对做DDE项目的朋友有帮助.VB作为服务器一个Form上只能提供128个Text与Ifix连接,超过128个就要放到Form2或Form3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