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ABB600经常跳闸

楼主(2005-08-05):
我是一个小电工,单位的ABB600变频器经常跳闸,有时看故障代码是:LINK ; UNDERVOLT . 大约应该是连线和直流回路电压低的意思.有时干脆就没有故障代码,它就自己跳,真不讲道理.有时是开泵时跳,有时是在泵运行时跳了.负载是160W凯士比电潜泵,我单位是供水行业,耽误不得,现在把我愁死了,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哦!!!

网友A:
将控制端子处和触发线路板之间的连接光纤插拔一下,可能会解决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试试!

楼主:
现在还搞不懂是变频器的事还是泵的事。跳闸时( 泵端轴承)的灯亮了,今天我们把泵上的各种保护都甩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对的,你先确认是外部负载引起的跳闸故障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这个确认好了才好解决。我的电话是021-54235333转252,有机会大家可以多讨论

楼主:
有朋友们的热心参与,以后再碰到问题我就有底了,谢谢了, 昨天我们把泵的各种保护都甩了,然后就正常运行了3个小时,然后在给泵端保护送电,立即就跳了,看来原因在泵上,可惜一开始我没有考虑到。哈哈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D:
以前有同事调试ABB变频器时也出现一些问题,ABB技术人员来后答复他们的该系列变频器存在质量问题,采用了一些方法解决了,但我不知是哪个系列的,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E:
你详细的描述一下故障现象,故障代码是在ISU侧报的还是在变频柜报的。

网友F(2008-04-21):
先确认是外部负载引起的跳闸故障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这个确认好了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