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供电

楼主(2005-08-05):
DCS的电源,分为单供电冗余及双供电冗余,单供电冗余即两个电源模块接同一路电源,当其中一个电源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个。如果供电线路出问题了,就全完蛋了。双供电冗余电源,就是两个电源模块分别接来自不同线路的电源,当其中一路供电故障时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 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是双供电冗余电源,是否是一路接来自UPS的电源,另一路接不同来源的市电?还是两路都应该接UPS? 另外这两种电源模块在选型上有否区别?

网友A:
一般来说有一路走UPS就可以了,如果有钱的话 也可以两路都走UPS

网友B:
最好两个都是ups电源,还有电源可以选择abb的sd822,可以起点冗余两个24v电源的作用,可以做到没扰动切换!

网友C:
应该是一路接UPS,一路接市电,这样可以防止UPS故障和市电任一故障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D:
如果市电电压不是很稳定的话还是走两路UPS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E(2005-10-07):
两路最好,市电不稳定

网友F:
下面引用由逻辑在 2005-8-24 22:53:00 发表的内容:   最好两个都是ups电源,还有电源可以选择abb的sd822,可以起点冗余两个24v电源的作用,可以做到没扰动切换! -------------------------------------------------------------------------------------------- 呵呵,还不忘给ABB打广告

网友G:
一路走市电,一路走UPS。可以满足任意线路故障时系统不受影响。

网友H:
具体的说怎么实现吗!?ps6070@hotmail.com

网友I:
我们用的是一路UPS,一路市电。

网友J:
我们用的也是一路UPS,一路市电,效果还不错

网友K(2008-06-11):
我接触到的是一路市电,另一路UPS电源的

网友L:
根据现场情况和成本考虑,大部分都是一路市电,一路UPS,但也有两路UPS的

网友M:
双冗余供电是两个供电模块组成,一个正常工作,一个处于热备用。一般冗余电源模块平时工作接市电,一旦市电中断,UPS电源供电。

网友N(2008-07-22):
冗余供电的时候最好在输出的地方增加二极管,防止电的反串,如果一个出现故障,也可以及时更换

网友O:
我用的都是一路UPS,一路市电

网友P(2008-08-22):
前面说的都是DCS主电源配置方案,系统内电源配置给点建议,比如需配电的四线制仪表电源,如果一路UPS,一路市电就需要考虑重点设备在这两路中的分配问题了。

网友Q:
我们的做法是两路来源不同的市电,接两个ups,ups联机

网友R:
最好是接两路UPS,中间是接一路UPS,最差是不接UPS,仅限于不重要的场合。

网友S:
DCS用电大部分都是一路市电,一路UPS。市电和UPS用电从不同的变压器取电,以保证更可靠和安全。

网友T:
中石化的最新要求 控制系统的电源由2套单独带冗余的UPS构成

网友U(2009-04-15):
引用 网友E:
关于两路最好,市电不稳定

我厂的走的好像市电

网友V:
最好双UPS,一同连到一电源排上,DCS本身每个节点是双电源的,再同时连到电源排上。这样比是最好的冗余。

网友W:
引用 网友S:

DCS用电大部分都是一路市电,一路UPS。市电和UPS用电从不同的变压器取电,以保证更可靠和安全。

网友X:
供配电的问题,双电源、取不同的变压器固然好,两路UPS亦然,还是得有成本预算的,工程不光是看技术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