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和PLC的选型

楼主(2005-08-05):
我现在想做一个光栅尺同PLC相连接的系统,因原来打算用编码器,但是精度太低,现在想用光栅尺,不知道哪种的性能好些,使用方便,我用的是S7-200的PLC,或者能和三菱连接的也可以,希望相关厂家能把相关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里 wjy_825919@163.com

网友A:
什么要求?(分辨率、精度、速度) 什么使用环境?(有无震动、有无粉尘、有无水、油污染)

楼主:
工作环境有粉尘,无水,有油污染,精度的要求普通即可,因为我用的步进电机是两相,200细分,只要精度高于这个就可以了,速度不是很高。

网友A:
普通是什么概念?高于步进电机的分辨率,那么,电机的传动是多少?

网友A:
看一看信和、万豪的产品是否够用。

楼主:
因为我没有用过光栅尺,但就拿编码器来说,我的电机是0.8度每个脉冲,驱动器是200细分,但是我现在的编码器好象转一圈也就不到1000个脉冲。这样编码器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我要求的光栅尺精度能够比我的编码器高些,我想肯能一般的光栅尺都能够达到,还有光栅尺的使用和编码器是否相近,希望给位仁兄能够把性价比比较好的光栅尺资料传到我的邮箱wjy_825919@163.com

网友B:
光栅尺还要求噪音要小,刚用了LB382,资料给你发一份。

楼主:
有没有中文版的,英文版看得太费力了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也从事美国GPI光栅尺销售设计的公司 欢迎你来电询问 021-58871153-224 联系人小周

网友D(2009-11-28):
光栅尺输出信号三相双极性TTL 5V电平怎么才能同PLC相连接  谢谢

网友A:
光栅尺输出信号三相双极性TTL 5V电平怎么才能同PLC相连接 谢谢

1、换光栅尺,如果速度不高,好象能找到24V输出的光栅尺

2、换PLC,或者看看PLC有没有可以接收RS422/TTL信号的高速模块买一个

3、买第三方的信号转换模块

4、自己做一个信号转换模块

网友E(2010-09-14):
MHM-02 系列 MHM-03系列 光栅隔离器,有效解决光栅尺、编码器、变频器与PLC 的连接匹配问题,且具有高效抗干扰能力。

MHM-02A     PLC  (0-24V)   -> PLC(0-24V)
MHM-02AT   PLC  (0-24V)   -> TTL (0-5 V)
MHM-02AO  PLC  (0-24V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B  TTL (0-5 V) -> PLC(0-24V)
MHM-02BT  TTL  (0-5 V) -> TTL (0-5 V)
MHM-02BO  TTL (0-5 V)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L   LvTTL (0-3/3.5V)  -> PLC(0-24V)
MHM-02LT   LvTTL (0-3/3.5V)  -> TTL (0-5 V)
MHM-02LO   LvTTL (0-3/3.5V)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Z   HvTTL (0-10/12V)  -> PLC(0-24V)
MHM-02ZT   HvTTL (0-10/12V)  -> TTL (0-5 V)
MHM-02ZO   HvTTL (0-10/12V) -> OC集电极开路

www.mhm-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