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挑战性的难题

楼主(2005-08-05):
有汽车检测车间要做一套汽车尾气追踪排放控制系统 汽车在车间运行的时候,上面装有排放汽车尾气的跑车 自动跟踪下面的汽车,跑车的实时速度根据检测的汽车 速度调整,谁能提供可行的和经济的检测方案,敬请 高手指教!

网友A:
挺有难度!

楼主(2007-02-05):
看来没有人喜欢挑战难度了!!!

网友B:
用无线传输的方案比较好!将汽车的速度传给跑车,再来设定跑车的速度

楼主:
楼上的朋友认为这样的方案有实际应用价值吗???每一个进入车间的汽车都要事先装上一部电台!!!

网友C:
把汽车检测器放到汽车上不就行了吗.

楼主:
各种车辆的机构及外形都是有差别的,排气的位置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楼上的朋友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追踪汽车排放的尾气,追踪的目的还是要排放汽车的尾气,这种设备的应用场合是车辆检修车间。

网友D:
汽车可以放到测试台上面去测试,测试台表面和汽车接触的地方可以用类似跑步机一样的设备,只是相对运动而已,测的速度也是相对的速度,这样测尾气的设备就可以不用动了,只是汽车相对地面运动。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检修的车间是已经存在的,以前是用检修的汽车直接牵引排气的小车,现在想要改造这种形式!!!

网友E(2007-04-11):
你好: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数据采集卡、工控板卡及模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专业技术公司。
产品系列目前包括:ISA总线、PC104总线、PCI总线、USB总线、端子与调理模块、嵌入系统应用模块等系列.
能够基本满足各种行业用户的需求。
并在医疗、电力、军事、通讯等相关工业领域中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欢迎来电咨询!可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驱动,动态连接库,VB,VC例子程序源代码,支持LABVIEW!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邹
                                                       FAX: 010—62963598
                                                       电话:010—62987860
                                                       网址:www.xckz.com

楼主(2007-07-05):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和我的项目又什么联系吗???

网友F:
我想用无线数据采集看行不?

网友G:
www.telbridge.com

 成工

0755-27832701

楼主(2007-09-19):
无线数据采集的话如果成本不是很高的话应该是最好的控制方案,但是怎么实现我的控制要求呢???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的方案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不用被测车直接牵引一个小拖车来实现?而一定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你在烧钱。??

楼主:
方案做的经济一些就可以少烧些钱呀!而且用这种设备的用户也不怕烧钱的,关键是控制一定要稳定。

楼主:
江湖77朋友可以到一些有规模的检测厂看一下有谁家的排污设备是进来检修的汽车在后面拖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