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与伺服阀区别

楼主(2005-08-05):
求教:比例阀与伺服阀有何区别?他们的基本原理是?

网友A:
比例阀是输入与输出有一定比例关系的一种自动控制用阀。司服阀是给出指令后,从动部件自动跟随、补偿而完成预定动作的阀。

网友B(2006-09-21):
能再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C:
不好意思,多发了一次

网友C:
简单的说,比例阀就是流量输出与控制信号成比例,不带反馈,是开环控制;而伺服阀,内部具备反馈功能,是闭环控制,精度高。
单说流量阀,比例流量阀一般采用线性电磁铁(力马达)完成电信号到机械信号的转化,直接控制阀芯运动,从而比例的输出流量。而流量伺服阀,对于常用的两级流量伺服阀来说,一般采用力矩马达完成电信号到机械信号的转化,带动一个射流管阀或喷嘴-挡板阀作为功率放大级,驱动滑阀级输出流量。近年来,直接用电磁铁驱动滑阀输出流量的伺服阀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动态与传统的两级喷嘴挡板伺服阀还是有差距,但是其抗污染能力提高了。
有兴趣:QQ:1530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