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F01可以热插拔吗?

楼主(2005-08-05):
同上 我的CIF01热插拔以后发送什么数据就返回什么数据了 还有救吗?

网友A:
?? 查一下PC设置. 可以热插拔,但通讯要停止.否则易使RS232损坏.

楼主:
不知道是因为我更改了外设地址还是什么原因,现在cx-p找不到plc了 你所说的pc设置有哪些啊?我的是cpm1a,网络设置里我大多试过了,还是没用啊

网友B:
請順你热插拔時有正在通訊中嗎 如果是那你最好試試你pc的串口

网友C:
在没有通讯时可以; 但最好还是把PLC电源关闭后操作;

网友D(2005-09-17):
不可以热拔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