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方式

楼主(2005-08-05):
什么是变频器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与V/F控制的区别?

网友A:
可以进行力矩控制。。。 具体请到变频器论坛好多相关文章

网友B(2009-02-22):
变频器有那几种控制方式?

网友C:
矢量控制与V/F方式的不同在于:矢量控制保证低转速下仍然能输出较高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