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Twido系列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08-05):
我现在尝试用Twido PLC对遥信量进行采集,目前一大难点就是通信问题,怎样把PLC和和我的前置机实现数据交换,拜托高手指点,还有Twido的编程软件有中文的吗?

网友A:
通过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讯,方便又可靠。当然Twido也支持自由协议格式,只要按照你的前置机通讯协议组织数据格式即可。Twido的编程软件有中文的,V3.2版,工控网上就有的下载

网友B:
新出的型号可以通过TCP/IP速度很快,而且不是网关形式。

网友C(2006-05-28):
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非常简单,也很可靠。或者自己编无协议通讯,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