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变频器转矩太大

楼主(2005-08-05):
今有一台富士变频器,由于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面板显示过电流,不工作,但是将其放置2天后再运转,发现面板显示正常,只有转矩太大,达到几百,接上负载后运转很短时间就停止。请问各位老师这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您的变频器和电机不配套的原因,要不就是参数设置错误,注意关于电机的参数是一定要正确的。

楼主(2005-11-21):
电机和变频器配套且用了半年多。

网友A:
复位出厂参数重新测试一下。我有一些怀疑您的参数已经设置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