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一列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5-08-05):
各位仁兄: 小弟初学西门子直流装置,在应用中,近来遇见个难题!请各位不吝赐教! 用6RA70装置控制直流电机的过程中,以前合闸分闸没问题,最近合闸后,总跳闸,报故障F004。随后根据手册说明查过了所有的熔断器和主控制接触器后,故障依旧,后对照其他的装置的P353,P089,P086,P090都没问题。实在是郁闷啊!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主回路是不是有漏电或短路的地方,或者是可控硅坏掉了,我刚坏了一台变频器(是6SE70的),现象和你的一样,是硅块坏掉了! 有问题再讨论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楼主:
谢谢你!我昨天刚把坏的装置换掉了,因为手头没有同样的装置,就用了一个6RA7028装置,原来的装置是6RA7018的,18的输出电流比28的小大至3倍,优化时出问题了,报F050,后把输出电枢和励磁电流变了一下后正常。一点小插曲,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