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圆缺的面积公式

楼主(2005-08-05):
各位大哥大姐,有谁记得圆缺的面积公式吗?知道的请帮帮我啊,谢谢啦

楼主:
补充:圆缺半径为r,高为h

网友A:
有很多种情况啊 有超过半圆的 有小于半圆的 还有就是要一个扇形的

楼主:
超过半圆和小于半圆的情况

网友A:
已知R和H可求出弦长L 其弦长与圆两个交点A.B,设其圆心为O 可求出三角形ABO的面积. 得知三角形面积之后,你要想求圆缺的面积也就不是问题了. 如果要工式的话,一下子出不来.我估计你自己来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