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小妹有个问题就是wincc如何在网络中读取excel数据

楼主(2005-08-05):
各位大虾 小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wincc如何在网络中读取excel数据,我知道使用dde,但是具体的操作方式,我还是不能详知。 不知道那位好心的高手能给小妹详细讲解一番 小妹不胜感激。 (如有资料可以发送至e5w0521@163.com) 小妹的QQ:47274100

网友A:
你还挺执着的到处发帖子,看看帮助吧肯定会有说明的,应该启用netdde

楼主:
怎么不说详细 一些亚

网友B:
wincc是什么啊

网友C(2005-11-30):
可以使用OPC连接,Wincc不需要设置,只要在Excel 中用宏编一个就行了

网友D(2011-08-10):
1.WinCC 中的 Windows DDE 通道读取内存中打开的 Excel 文件,它自身不能打开 Excel 文件。
在 WinCC Explorer -> Computer -> 计算机属性 -> Startup 选项卡中增加这样的启动程序:
Application 里面填写 Excel 安装路径,比如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4\EXCEL.EXE(不同的 Excel 版本可能默认路径不同)
Command Line Parameter 里面填写 Excel 文件名,比如 test.xls(还可以添加一些 Excel 支持的启动参数)
Working Directory 里面填写 Excel 文件存放目录,比如 D:\。
目的是为了启动 WinCC Runtime 时打开 Excel 文件,不用手动打开。
2.如何将 Windows DDE 通道中读取出来的 Excel 变量写入 DB 块?举个例子。
WinCC Explorer -> Tag Management -> Windows DDE 下建立的连接中建立实型变量如 Excel_DB ,连接至 test.xls 的 Sheet1 的 r1c1 ,将它写入 Industrial Ethernet 下建立的连接中的实型变量 PLC_DB。
VB 脚本:
HMIRuntime.Tags("PLC_DB").Write HMIRuntime.Tags("Excel_DB").Read
C 脚本:
SetTagFloat("PLC_DB",GetTagFloat("Excel_DB"));
希望你已经实践成功了下文中的例子:
《WinCC 与 Excel VB 的本地 DDE 通讯》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06.pdf
《DDE channel to Excel locally on a computer》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761667

网友E(2011-11-14):
正好我明天要用这个,我试试去,谢谢 zuozh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