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300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05):
我的CPU315(非CPU315-2DP)无法通过CP5611与PC通讯。连接电缆采用的是西门子原装的MPI电缆(SIEMENS SIMATIC NET PROFIBUS 总线电缆 6XV1 830-0AH10 加 RS485总线插头 6ES7 972-0BB12-0XA0 加 RS485总线插头 6GK1500-0EA02)。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对PG/PC接口设置没有?应该设置成S7ONLIAN CP5611(MPI)即可。

网友B:
上面说的对,你接线没有错吧?

网友C:
如果你的线没有接错的话!设置PG/PC接口为S7ONLIAN CP5611(MPI)就行了!

网友D:
楼上的方法是没错的,不过注意你的插头应插在MPI插口。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