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继电器线圈的接线

楼主(2005-08-05):
请问直流线圈接线分正负极性吗?为什么?如果有,若极性接反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线圈本无正负之分,但如果在线圈上并了泄放二极管的话,就不能随便接,错了有可能烧电源或驱动器

网友B:
同意怀军同志的看法

网友C:
直流线圈本身没有正负级之分,但在接入电路中要看其附加电路,正如怀军所说的

网友D(2007-07-26):
请问,直流继电器的线圈串联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E:
单向导通

网友F:
不是串联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