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富士变频报警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5-08-05):
有一台变频器,P1122KW,控制风机,控制采用转换开关,手动,自动:用PLC的反馈信号;一切正常,频率上升正常,但是接于30A,30B,30C(AC常开BC常闭,电路都是按说明书上接的),但报警输出灯一直亮(无论变频有无故障). 请教这是哪方面的原因? 是否是板子坏了?

网友A:
是11系列吗? 检查一下参数F36,是不是改成1了?改回0。

网友B(2008-08-18):
检查一下参数F36,改为0。 是否里面的继电器粘连

网友C:
用表量一下看接点有没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