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成套开关柜进线开关和主母线

楼主(2005-08-05):
请问系统低压成套开关柜进线开关额定电流如何选择? 常看到有进线主开关的额定电流远远小于系统总负荷的计算电流,且系统主母线承载电流也小于系统总负载电流,请问有什么选择规范吗?

网友A:
这种还没有做过,好象都是稍大于吧.

网友B:
这是为了节约成本的系统商,按照经常在工作的负载来计算的,这只能是一种经验上的计算,要是遇见特殊情况,平时不怎么开的负载都一起启动的话,那就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