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成套开关柜进线开关和系统主母线规格如何选择

楼主(2005-08-05):
请问系统低压成套开关柜进线开关额定电流如何选择?   常看到有进线主开关的额定电流远远小于系统总负荷的计算电流,且系统主母线承载电流也小于系统总负载电流,请问有什么选择规范吗?

网友A:
总负荷的计算电流不是各个负荷简单的代数相加,一般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计算的结果小于简单的代数相加.打个比方,10个蹲位的厕所可以满足100个人的需要,不是100个.可参考<<工厂供电>>.

网友B(2005-10-11):
根据变压器的容量选择进线开关

网友C:
计算负荷是用来选择变压器的容量的,而柜子的进线开关则可以考虑真正运行的负荷

网友D:
把负荷相加,算出电流值,粗算一下就行,一般是额定功率值乘二再加额定电流的15%就行,然后看电缆质量按一平方2--8个流算线径,独股铜导线可以大一点。电流超过100A必须在一平方四个流以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