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5-08-05):
本人要设计一个电路,要三个步进电机控制XYZ三个方向,请好心人教教小弟如何做?

网友A:
单片机还是PLC控制.三轴之间有何要求

网友B:
你要做立体的东西.雕刻吗.太难了.两个方向都很难.

网友C:
是不是像自动铣床那样的

楼主:
差不多的。需要是plc控制。我还在想到底该怎么做呢

网友D:
把你需要的工艺流程先设定好.在PLC程序上编辑运动的程序(发送脉冲信号输出),如果要方便调整,可以加一个文本显示或触摸屏用来修改参数.控制XYZ三轴直线运动是比较容易.如果用到直线差补和圆弧差补就相对难了(复杂).

网友E:
谢谢各位 伺服电机控制位置需要正反

网友F:
动作多样且复杂的话用运动控制卡会比较方便。 只要完成几个固定的简单动作的话可以考虑PLC,编程和电气调试会麻烦点。 如果用IAI机械手做三轴系统的话,编程,电气调试和机械加工方面就有很多环节不需要我们去考虑,这样一个系统做下来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但开发效果和周期往往能另老板很满意。

网友G:
你可以用两个松下电工的PLC,FP0-C16CT,因为一个PLC最多能输出两路脉冲,PLC之间是需要通讯的,就可以实现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了.

网友F:
用两个PLC就不如一个PLC加一个单轴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H:
你用PC控制3个USB接口的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就可以了。深圳RedCyber可以供货。

网友I(2005-10-14):
需要 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直流驱动器? 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李俊 0755-33643798 13926538175

网友J:
找一个合适的多轴控制卡,在带上三个运动平台不就OK了! 要是要求精度的话电机,死杆,导轨都用高精度的! 精度要是不要怎么样的话,XY轴用同步带传动Z轴用汽缸就可以了啊! 一般驱动用步进驱动就够了! 呵呵,一般建议! 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的,这个东西我们做的多了!我们很愿意为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的! 0512-68089453 邱凯 (苏州)

网友K:
我们公司的驱动器产品通过USB与PC直接互联,简单易用,可以轻松做到你所说的效果。

pxc_wg@163.com

网友L:
动作多样且复杂的话用运动控制卡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