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问题

楼主(2005-08-05):
既然大家做同个事业希望有问题大家互相帮助

楼主:
变频器过流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电阻

网友A:
首先排除短路,检查光耦,电流互感器,模块,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如果搞不定,可以送到我们公司来,http://szlifeng.com/是我们公司网址,我是一个师傅姓曾,我们公司是专业维修工业设备电路板的,谢谢13669852127,0769-23157160

网友B:
变频器过流的话,首先检查负载的情况,如果没有问题将加.减速时间进行延长试试!

楼主(2005-09-07):
检查一下负载,减速时间

网友C:
主要是负载原因,还有编码器不好也有可能引起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