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内部资料

楼主(2005-08-05):
近日得到一份关于和利时的资料,请论证,内容如下: 和利时公司内部资料。 主控单元FB121卡问题处理方法 一、 基本情况 在上一批生产的408块FB121卡中用的611光偶已发现有一部分(三十多块)有问题,并已维修,而有的因生产测试环境不能发现问题,已入库!有的可能已到工程使用。 经过测试,在有问题的(光偶611有问题)FB121卡一上电就向DP线上发长“1”,正常情况下,为从机状态时不应该向外发信号的!即使是一个主控工作,也只有整个主控程序全部启动正常后,才会向外发信号,而不是一上电就向外发信号! 二、 故障现象: 对于有此类故障的FB121卡,在两机都加电工作时,DP通信不能正常,有的表现为DP通信根本一个都不能通,有的表现为部分模块不能通! 在单主控工作时,有问题的主控有的可能会表现为工作“正常”,有的表现为部分模块离线!这主要是由模块收发器的差异决定的! 三、 检验方法: 将两台主控设为数据库无效(FB193拨码开关第7位到OFF)不要下载数据库(可将A、B网线全去掉),去掉下接到DP模块的插头(主控不要接任何模块),然后将两台主控加电,再用万用表测试DP+和DP-之间的电压,正常为不大于0.2V,如是大于2V的值就可以肯定至少有一个FB121卡有问题,可关掉一个主控来进一步判断是哪一个有问题! 四、 维修方法: 更换U8(0611)光偶,然后按3检验方法检验。 五、 注意事项 (一)FM811可能存在隐患的产品数据是: 1.FM811-SP-D02 Z0306 50; 2.FM811-D02 Z0305 50; 3.FM811-SP-D02 Z0307 32; 4.FM811-E01 Z0306 50; 5.FM811-SP-E01 Z0308 50; 6.FM811-E01 Z0307 50 (二)如果在工程使用中发现DP通信有类似问题可及时送修,并注明DP通信不正常!上电DP线是电压为:( ),以免帮助维修人员迅速确定故障! 特别提醒:在MACSII设备组态中不要启动DP主卡看门狗! 1。对于MACSII V2.2 之前的版本,启动看门狗后,一旦狗复位,DP主卡数据会回零,虽然程序做了无扰处理,但是不能完全避免扰动。 2。对于 MACSII V2.3,启动看门狗后,当从切换时,可能会因为狗动作而造成不能正常切换。 3。仅针对主卡的看门狗,模块的看门狗是可以启动的。 1. FM811的不足之处 (1) 交流电源供电,当双路交流当中一路失电时,每个站冗余的主控之一会失电。 (2) FM811为机箱式结构,结构上较复杂,外部连线较多,不可带电插拔,在线更换主控时不方便。 (3) FM811机箱配置有风扇,风扇需要定期维护或更换。 (4) FM811功能分散在多块板卡上,集成度较低,板卡较多(7块),抗振性能不够理想。 (5) FM811机箱上下不通风,导致整个机柜的上下通风受到一定阻碍。

网友A:
真的假的?等待和利时人员的反应。。。。。

楼主:
和利时的怎么没有人出来澄清

网友B(2007-03-12):
估计铁树拿了中控1000元的奖励作为他进入中控,反水和利时的奖励,这样的行业败类,呵呵,真是无奈,这样的人得这样的钱,做人真不容易.卑鄙的败类.

网友B:
"(一)FM811可能存在隐患的产品数据是:
   1.FM811-SP-D02 Z0306 50;
   2.FM811-D02 Z0305 50;
   3.FM811-SP-D02 Z0307 32;
   4.FM811-E01 Z0306 50;
   5.FM811-SP-E01 Z0308 50;
   6.FM811-E01 Z0307 50
"
这是在技术部或产品部等部门工作才会知道的机密,这样没有职业道德的走狗的做法,哪个企业都会唾弃你的, 狗

网友C:
质量体系有保证,能看到这么认真的分析解决方案,说明和利时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纠正措施、预防措施是到位的

!@#@$%^#^

网友:
很正常啊,如果哪个企业看不到召回,看不到质量体系下的应急措施那才可怕!

网友D(2007-04-18):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E(2007-06-14):
看来上面和利时的人还是蛮多的吗?

网友F:
上面这位好像是中控的吧。

网友B:
铁树先生,如果你是中控的,那么你应该是条哈巴狗;如果你是其他公司的,那么你是条蠢蠢的猪头;如果你是和利时,你连猪狗都不如,建议你归依佛门算了.没有企业收留道德沦丧的人

网友B:
中控技术技字(2005)第017 号附录B, 第4 页,共5 页
一块主控制卡最多能连接16 块数据转发卡。在主控制卡冗余配置的情况,两块互为冗
余的主控制卡作一块主控制卡处理,最多也只能连接16 块数据转发卡。
系统每个控制站规模适当的情况下,网络规模如下:
  15 个控制站或者XP244 通信单元,即两者总和不可超过32 个,这里指的控
制站包括冗余控制站(如2#、3#主控制卡构成一个控制站)和非冗余控制
站(如2#主控制卡构成一个控制站)。
  32 个操作站或者工程师站,还包括其他功能的计算站点。
2、通讯网络
JX-300XP 系统为适应各种过程控制规模和现场要求,其通信系统对于不同结构层次分
别采用了信息管理网、SCnet Ⅱ网络和SBUS 总线。
3、系统硬件
型号卡件名称性能及输入/输出点数
XP243 主控制卡(SCnet Ⅱ) 负责采集、控制和通信等,10Mbps
XP244 通信接口卡(SCnet Ⅱ)
RS232/RS485 通信接口,可以与PLC、智
能设备等通信
XP233 数据转发卡SBUS总线标准,用于扩展I/O 单元
XP313 电流信号输入卡6路输入,可配电,分两组隔离,可冗余
XP314 电压信号输入卡6路输入,分两组隔离,可冗余
XP316 热电阻信号输入卡4路输入,分两组隔离,可冗余
XP322 模拟信号输出卡4路输出,点点隔离,可冗余
XP363 触点型开关量输入卡8路输入,统一隔离
XP361 电平型开关量输入卡8路输入,统一隔离
XP362 晶体管触点开关量输出卡8路输出,统一隔离
XP000 空卡I/O槽位保护板
3.1、控制站机械结构

网友B:
、系统软件
JX-300XP 系统软件是AdvanTrol-Pro(For JX-300XP),该软件是基于中文Windows2000
开发的,用户界面友好,所有的命令都化为形象直观的功能图标,只须用鼠标即可轻而易举
地完成操作,使用更方便简捷;再加上XP032 操作员键盘的配合,控制系统设计实现和生
产过程实时监控快捷方便。
系统软件体系图
  软件运行环境:中文Windows 2000;
  采用多任务、多线程,32 位代码;
  采用实时数据库;
  图形组态与语言组态结合;
  图形分辨率1024×768,256 色;
  数据更新周期1 秒,动态参数刷新周期1 秒;
  按键响应时间≤0.2 秒;
  命令响应时间≤0.5 秒;
  支持语音报警;
  支持与上层管理网(ERP 或MIS 系统)的连接(高级应用);
  支持离线数据读取(高级应用);
  支持OPC(高级应用);
  支持先进控制算法(高级应用)。

网友B:
上写的统一隔离是忽悠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模块一个隔离,那你干脆说没有隔离,何必呢?
软件是32位代码,硬件呢?你的硬件是16位,软件是1000位的也没有别人的先进啊

楼主(2007-08-08):
stonejudge:你什么都不懂,和利时收留你真是一个悲剧,你的关于中控的技术文件又是从何而来????

网友B:
忽悠用户的中控的铁树的小贱贱,呵呵,不能在线下装的大忽悠家

网友B:
用户是你爸用户是你妈,用户是你的好当家,资料自然出自于你爸妈

网友G:
看了下楼主发的贴
好像对和利时特别的不满

网友H:
和利时的人看了不打你才怪?

网友I:
JX-300XP好像是中控对小型控制系统。在这里怎么和MASC2比较?

网友B:
二、与ECS-100 系统之比较
JX-300XP 系统与JX-300X 系统相似,主要是针对中小型系统,其规模较小,价格也相
对便宜;而ECS-100/100X 系统则定位为中大型系统,规模更大,价格也相对较高。除了产
品定位的不同以外,两个系列的系统在网络架构、软件配置体系上是大致相同的,但在系统
中控技术技字(2005)第017 号附录C, 第2页,共2 页
的外特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外特性的差异如下表所示:
项目JX-300XP                          系统ECS-100 系统
系统规模小型(≤1000点)                  大中型(≤5000点)
信号线直接上机笼                  卡件/端子板完全分离
直流供电方式独立供电             集中供电(5V/24V 分离电源)
卡件EMC 能力欧洲二级                     欧洲三级
AI 卡精度常规0.2%                       常规0.1%
总体成本较低                            相对较高

网友J:
天下全乱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动脑子在 2007-3-14 16:28:00 发表的内容:
  质量体系有保证,能看到这么认真的分析解决方案,说明和利时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纠正措施、预防措施是到位…
--------------------------------------------------------------------------------------------

网友B(2007-09-09):
谁再拿中控的遭雷击的烂系统和别的任何公司的对比,他就是日本人的后代.能比吗?谁再叫它DCS,谁就是人妖他妈

网友L:
下面引用由stonejudge在 2007-6-19 14:43:00 发表的内容:
  上写的统一隔离是忽悠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模块一个隔离,那你干脆说没有隔离,何必呢?
软件是32位代码,硬…
--------------------------------------------------------------------------------------------
只懂皮毛!!!统一隔离/分组隔离/点点隔离,你了解是怎么回事么?瞎喷~~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孤冰一雪在 2007-8-14 18:21:00 发表的内容:
  和利时的人看了不打你才怪?
--------------------------------------------------------------------------------------------
都沦落到打架了,打架你保证你能竖着进来就竖着出去?别老叫号打架,还不一定谁打谁呢

网友M:
只有做工程的那些人才有发言权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11813
 廖坤: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7 12:09:00
    在我单位,感觉和利时的工程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很好,很敬业,不错!

 廖坤: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7 22:26:00
    和利时这几年发展真厉害,2006年销售收入达到14.3亿元,2007年销售收入将突破20亿元,已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供应商和工程服务商,而且涉及行业最广泛,化工、电力都是它的强项。要么原浙大中控的两副总都跑到和利时去了,和利时骨干员工待遇相对较高,听说比外企不差,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啊!还听说Foxboro总裁(CEO)也到和利时了?和利时真厉害。

确实不错
http://news.sohu.com/20070625/n250759696.shtml
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7-08/19/content_10899236.htm
http://www.rixununion.com/2007/week070625-070629hp.htm
http://www.chinansc.cn/index/
http://china.epenet.cn/Info/102189/Index.shtml
http://www.yrnewsky.com/news/news306.htm
http://www.gongkong.com/news/include/16849.asp
http://www.zt.zj.com/cns/hangzhouhelishi/
http://www.automationit.cn/news/include/14606.asp
http://www.plc-fa.hk/
和利时太牛了,我要从sup死con跳槽,和利时要不要我啊,虽然sup死con的人品绝大多数有问题,我还是比较优秀的,最起码我不会说三道四的无理论实据说你们的不是.你们除了价格贵些别的没什么缺点,除了用起来顺手些其他没什么优点.我虽然是sup死con的软总,但是还是希望在你们公司或者外企硬起来.

网友I:
怎么不招回?

网友B:
这些应该都是N年前的陈年烂帐,像这么牛**的企业早招回了,还等这位小兄弟说,黄花菜都凉了吧

网友B:
我以前还不信他们总挨雷劈,现在终于发现了,原来真是欲盖弥彰,不过拉着一帮子人去杭州开会解释也不容易,连金建祥小兄弟也出席了,看来特别重视,不过用老毛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来看中控的态度还是蛮可爱的,治理问题都搞得大大的,好像杨振宁同志连结婚都作秀,有点让人感觉喘气,累不累啊你。信息战争中作秀确实很累http://www.supcon.com/supcon/jsp/index.jsp解读静电防护和雷电防护——2007控制系统抗干扰技术研讨会圆满结束。看起来是教大家防护雷电的内容,出发点甚好也说明问题,中控的系统防护雷击确实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譬如JX300——JX300X——JX300XP——ECS-100都是雷击高手,因为都是机笼式结构易雷击系统,故抗干扰和防雷击都存在结构性问题,而最近http://www.supcon.com/supcon/jsp/index.jsp出现了ECS-700这个系统,仔细观察,原来是模仿国内某公司FM系统,也是导轨式,不过有些改变而已,看来学习能力很快真的也很强,改正错误的同志也是好同志,看来注定中控总是嚼别人嚼过的馒头,希望能抢在别人面前才行,用人要大胆一点,销售要老实一点,别老爱忽悠,什么都能解决,结果什么都在借鉴国内别的DCS企业的产品,步子再大一点麻不要像个小姑娘羞答答的前进。希望这套ECS-700能像杭州华章公司的AB系统(造纸和水泥等行业)和杭州和利时(电力和化工等行业)的FM系统一样在造纸行业和电力行业都能创造更大的进步,到时候我再来捧你吧。

网友N:
和利时\中控,国内的一对难兄难弟,难道就不能团结起来?!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太湖银鱼在 2007-9-27 14:59:00 发表的内容:
  和利时\中控,国内的一对难兄难弟,难道就不能团结起来?!
--------------------------------------------------------------------------------------------
我也对楼上的“热闹”感到郁闷,大家应该团结、交流、沟通,要不然有点自失身份。

网友P:
说几句我的感觉:

1.这里不是比赛骂人、挖苦,如果骂人管用的话建议去把国外DCS系统骂出中国,那么大家都称赞你是骂人救国;
2.这里也不是比赛卖肉,卖肉请去适应的场合,另外我也在想你能拿中控或者和利时的资料出来这么得色,那么你现在的雇主也会担心你以后你会不会这么出卖他们呢?
3.工控网的网管以及这个版主啊,请注意维护好自己技术论坛的形象啊;
4.说说我对竞争的理解:和利时和中控,多点相互间宽容和理解,你们的竞争促进市场的完善,也同时促进了你们两家的共同进步,谁贬低谁都是没用的,毕竟大家的成绩都摆在面前,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共同携手把用户特别是中小用户的服务做精,现在随着你们两家竞争的加剧,价格不断探低,对中小用户的服务力量都有削弱的趋势,但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你们的利润来源,所以不要拿刀子相互乱捅,不要干这种两败俱伤的事情!提高自己是战胜对手的唯一出路,通过管理水平、质量水平修炼内在公,通过产品的完善和服务的完善让用户满意,而不是只会降价降价再降价,要共同进步,就像华为和中兴那样!大家都冷静思考思考吧!
5.最后,借用《疯狂的石头》一句台词:素质,注意你的素质!

网友B:
各位朋友,尤其是某中控市场人员,到用户那边不是主动切磋技术,而是直接拿别的公司在哪里哪里的过失打印出来递给领导,说句实话,聪明的领导都知道这样子的人的人格有问题,何必呢?

网友Q(2007-10-10):
真的很乱

网友R:
做事先做人

楼主(2007-12-15):
哈哈,好久不来,论坛还是如此热闹,给和利时的托儿们一句忠告:不要在这里乱骂人,贬低的只是你自己的人格,it's nothing to do with me!!!!!和利时中控熟是熟非!!!市场自有公正的判断!!不用如此急不可耐\俗不可耐\恼羞成怒的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DCS的防雷问题是目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必因为自己不行,而强说别人不行!大家都是文明人,有点素质!!

网友S(2010-04-14):
我想版主应该把相关的帖子删掉。

网友T:
事物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最原始的计算机要占用一间厂房,运算速度不及现在计算机的1/10000,但现在的计算机就连口袋计算机在性能上都远远优越与大型计算机.

网友U(2010-08-16):
15、16楼的,论道不必口无遮言

网友V(2012-01-19):
我是和利时的员工,我感觉我公司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连高铁和核电都可以做,说明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可取的好处的,也希望中控一起发展,没有竞争对手的公司,就没有活力了。

网友W(2012-06-15):
引用 网友Q:
真的很乱

网友X(2013-03-27):
引用 网友V:
我是和利时的员工,我感觉我公司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连高铁...

和利时怎样啊?招的人都是哪些学校的高材生啊?看看自己够不够格,嘿嘿!

网友(2015-05-28):
有问题干嘛不召回呢?干嘛要把问题藏着掖着呢?把有问题的东西不让用户知道,就是把损失嫁祸于用户,不管是和利时还是中控,你们哪个做到啦?

网友Y(2017-03-05):
正解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拿了中控1000元的奖励作为他进入中控,反水和...

网友Z(2025-11-29):
求教,和利时DCS怎么样自己制作1秒钟的脉冲?自己用定时器做的脉冲,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