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中的数据处理

楼主(2005-08-05):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开始学习S7-300,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浮点数(real)如何转换成整数(int)? 从上位机输入两个浮点数,经过运算要转化成0~27648之间的某一数字输出。 2、如何使用时间继电器? 从上位机可以任意设置时间,下位机都可以执行。类似S7-200中的功能: network 1 LD I0.0 TON T101,VW100 //VW100的值可以从上位机设置。 这个功能如何在S7-300中实现。

网友A:
1,浮点数(real)如何转换成整数(int)? trunc dtb bti 三句则OK! 2,将时间值放到DB中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