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用QD75P2+MR-J2S-40A負載不足要如何改變設定﹐而不換馬達

楼主(2005-08-06):
請教用QD75P2 + MR-J2S-40A驅動器﹐負載運轉時報警E1,負載不足要如何 改變設定﹐而不換馬達達到使用要求﹖﹖

网友A:
不是负载不足,而是太足了,电机带不动 你的电机型号是什麽,如果带了达电机,就是你选型错误 如果是400W的电机,则看电机的扭距和负载的扭距进行对比,如果电机扭距大于负载的扭距,则调整机械部分的配合,应该溉就可以了,如果电机扭距小于负载的扭距,则选型错误,就必须加大电机和放大器的型号